楼主(2012-05-09):
现场有多台设备,大部分设备都有PLC,例如GE-FANUC series90-30 PLC、西门子S-200、松下FX2N等等。我刚刚接手这些设备,不知前任是否有对这些PLC更换过电池。

我不知怎样确认电池是否继续可用(有些PLC没看到电池的指示),如果电池耗尽会产生什么影响?程序、参数会怎样?里面的电池本身可以充电吗?

网友A:
所有PLC电池没有电的直接后果是,实时时钟不走了。

带电保持的数据丢失。

至于程序是否丢失,要看其程序保存的介质保存在EEProm中还是RAM中。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电池没电,PLC运行会出现异常

网友C:
S7-200本来就没有电池的,加电池盒可以长时间保持时钟及数据,与程序无关;
FX2N没有装程序卡的话,用的RAM,电池去了程序会丢换;
松下FP0不需电池;
   FP1没有程序卡的话电池没了程序丢失;
   FP-X的新的也没有配电池,加了电池就是保存程序与数据用的;

网友D:
FPX的加电池应该是保存数据 时钟的

网友E:
各个厂家各有不同,建议咨询各个厂家的技术客服。这样了解得清楚。

网友F:
PLC的电池没电也不是很大问题,只要勤巡查,发现电池警告灯亮起来马上更换就可以了,短时间内是可以断电更换的。

网友G:
如果不知道什么时间更换,就自己更换一次做个记录

网友H:
电池没电,PLC运行会出现异常

网友C:
与PLC型号有关;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像FP-X的全新的没有配电池的,需电池要另购,如果你不用PLC内的实时时钟等,不需要安装电池;

网友I:
fp-g的电池 没电丢了程序,运行亮红灯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指点。

网友J:
本人经验欧姆龙  CP1H   在无电池的情况下   断电40小时后 数据丢失

网友K:
为什么所以PLC 程序为什么不保存到EEProm区中?在机器上使用,完全可以保存到EEProm中,一台机器一把使用年限也就20年 够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所有PLC电池没有电的直接后果是,实时时钟不走了。

带电保持的数据丢失。

至于程序是否丢失,要看其程序保存的介质保存在EEProm中还是RAM中。

网友M:
引用 网友C:
S7-200本来就没有电池的,加电池盒可以长时间保持时钟及数据,与程序无关;
FX2N没有装程序卡的话,用的RAM,电池去了程序会丢换;
松下FP0不需电池;
FP1没有程序卡的话电池没了程序丢失;
FP-X的新的也没有配电池,加了电池就是保存程序与数据用的;

说的很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凡是程序靠电池保存的(储存在RAM),电池没电只要外部停电程序准丢(所以千万做好程序以及设定参数的备份),至于采用E²PROM,程序不会丢失,但是设定参数有可能丢失,至于实时时钟,没电了时钟肯定混乱了
你说的设定参数有可能丢失,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什么是设定的参数???

网友P:
西门子的PLC电池一般能用多长时间?我们从07年开机到现在一直没换过电池。指示灯也没报过警,基本上就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