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接线是按照模块侧面的图示连接的,用的是0A、0B、0C
为什么监控显示出来的是2000多呢?

网友A:
你这是欧姆龙的PLC么 ?

网友B:
1、看看量程设置对不对?
2、看看输入信号类型设置对不对?
3、把输入信号线断开看看监控显示有无反应?(检查通道对不对,线是不是接错通道或者接3跟信号线接错了!

网友C(2013-04-06):
有可能传感器类型选的不是PT100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