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小弟所做的项目中包含一个1756-RM/B 模块。
在RSLINX中可以读到该模块,版本为1.21
但是,该模块自从装上机架(2号槽位)就开始保错:
OK红灯不同的闪烁。
“application update required ”貌似是“应用更新”。
是否是需要更新固件版本,可是我在RSLOGIX5000,"WHO ACTIVE"里选中该模块,固件更新则是灰色的。
小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额

网友A:
我有次也是这样 update之后就好了。
不敢保证对哦  因为我还处在菜鸟阶段

楼主:
自己的帖子自己回.
问题解决了,网站下载更新包,安装后,刷新固件版本。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同样的问题,问题2,请问你的更新包指的什么更新包?是EDS文件么,我搜了半天也没有找到1756-RM/B的EDS文件,请指教。

网友B:
刚刚找到了,要用CONTROL FLASH刷一下RM的固件,刷好之后,在在RSLINX里UPDATE一下EDS文件,之后右键菜单就有MODULE CONFIGURATION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