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今天收到网友的邮件,请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和做法:

杨工,您好!
      之前在微博上和您有过短暂交流。最近我们部门想搞针对本部门的自动化设计的标准化工作。我们的工程师都是毕业两三年的大学生,日常工作是做非标设备的电气设计,有单机,也有自动化生产线。用到plc,ipc,伺服,步进,电缸,气缸,变频器传感器等。而且光plc的品牌,就有4,5种。由于没制定相应的标准,项目的传承和开发周期都有一定的困难。想来您从事工控也有不少年头,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您觉得在做工控的标准化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和意见?从哪个方面入手会比较好呢? 盼复,谢谢!

网友A:
事实上  不同的牌子都差不多了 只要人员流动不大的话,传承的问题几乎不存在。

网友B:
我会做好多种PLC,但除非客户特别要求以外,就只用最多二种品牌。屏、变频器等等都一个品牌。这样就便于自己今后的管理和售后服务。
如果要招PLC写手,那就一定要指定会用这个品牌。工控其它元件也是一样,尽可能的用一个品牌。要一个固定的供货商,出了问题我只找一个人就可以了。当然了,这个供货商要尽可能的靠得住。
一般来说,工控元件都要使用器牌元件,价格上可以会高一些,但机器运行故障率要低得多。
现在的PLC和变频器质量基本上都差不多了,所以不要一味的去找什么国际品牌。国际品牌的质量也许是好一些,但这个价格来说要高出很多。
工控主管,不可以要那种拍马上去的人,一定要是内行才可以。内行可以培养新人,慢慢地可以变成高手。那种半桶水上去后,只会越搞越乱。

网友C:
这个难度蛮大的

网友D:
技术是关键啊,留的住高手也是个问题,同意吴工的观点,选用同一品牌这样维护和使用起来会方便很多。

网友E:
呵呵,我持不同意见。 一个优秀的电气工程师需要掌握的技能不是某一项软件的编辑和产品的性能,并且在一家专业公司工作,需要的技能也不是单一的。因为做非标设备的,牵涉到各行各业的设备,性能也大不一样,如果你专用一种PLC 或者一种触摸屏去配套的话,会有局限性的。这种理念只有真正的在专业公司从事过的才能明白的!当我拿到一个Case的时候,会仔细斟酌该使用什么品牌的PLC配套什么样的HMI,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非标设备的最大价值,客户的认可度就会更高。

当然了,标准设备的话,最好还是统一品牌。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