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请教高手,研华ADAM模块用的modbus协议的通讯规则。
模块和PC是利用的串口转USB线连接,模块连接是采集模块ADAM4117和ADAM4520,采用的RS-485连接通道。
比如我要发送什么命令才能从模块中得到想要的结果,打个比方说我要从一个多通道AI采集模块中读取某一个通道的采集电压值,应该向串口发送什么样的命令字符才能得到呢?(我用的是Labview的VISA函数对串口进行读写)。

网友A:
这个你首先要知道模块是MODBUS RTU还是MODBUS ASCII协议了 了解后MODBUS 协议规格后你就知道该发什么了

网友B:
如果是MODBUS RTU设备,发送01(假设模块地址为一)、03(读保持寄存器区)、00 00(假设从寄存器1开始读)、00 01(假设读一个寄存器数据)、两字节校验码。

个人感觉你还是仔细看看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