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我公司有印染机,用日本富士触屏电脑来做人机界面的,最近这台电脑出现在触屏点不动的现像,关掉电源后,过30分钟又可以用了,但时间不长,最多时10分钟,也就不行了,请问哪位大侠知道给个答案,非常感谢。

网友A:
Sys+F1进入系统页面,然后对你的屏进行测试.

排线无损或者感压面板老化可能造成此状况.

网友B:
要送修了;

网友C:
这种故障试试看在故障时能不能进入系统,如果离我近的话可以拿到我在换块新的触摸板试一下就知道了。不过触摸板可能性大一点。如果在广州附件可以联系我020-8216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