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我用上位机(PC机)与西门子224XP进行自由口模式通信,程序就用西门子手册中经典自由口模式通信程序这一段(没有其它程序),通信线用的是485转232的线。波特率设为4800时,PC机发送16#00,16#01,PLC 接收到的却是224和129,除了这二个数字不对以外,其它数我都试过是正确,例如:发16#80,16#81,16#0F,PLC分别显示128,129,15(十进制)。波特率改为9600时,接收到的全部正确。再把波特率改为2400或1200时,PLC接收到的全部是错码,经反复试验波特率在9600以上都对的,4800以下就出错了,不知为什么?PLC上不存在软件问题,电脑换过不存在问题,PC机用的串行口测试软件发的,PC机上和PLC上波特率都是一致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PC和PLC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都要保持一致!

网友B: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都要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