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数据问题

楼主(2012-05-09):
大家好:
请问图中D135的数据是32位还是16位呢 如果是16位怎么样改为32位呢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49#指令为位元组资料结合功能指令。怎么用,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这个指令不支持32位。
如果要把D135数据改成32位,这可以在MOV指令中转换一下,进入MOV指令后勾选32位就可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指令为位元组资料结合功能指令。怎么用,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这个指令不支持32位。
如果要把D135数据改成32位,这可以在MOV指令中转换一下,进入MOV指令后勾选32位就可以了的。
图中MOV(32位)指令是我重新加的 现D190为34115 可以了
但是另张图中D135显示为225是对的 但是经过MOV(32位)指令后怎么变成不对了 不选32位就正常 请大家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