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有一台15KW的国产变频器,充电电阻是4只并联的10W/300Ω。
第一次上交流电,没有注意到充电电阻冒烟,然后运行报欠压,故障恢复后,再运行又报过压,但母线电压只有350V。
我把电阻换过后,只要一上电充电电阻就冒烟,继电器吸合正常。我再断电,把电放完,再上电,冒烟现象依旧存在。这时再运行的时候是正常的。
是不是我用的电阻不对呢?请各位老师帮帮忙。

网友A:
你可以用两只10w/300并联,减小充电电流

网友B:
运行造成电压低,电阻发热!查是否是继电器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两只10w/300并联,减小充电电流

更换充电电阻可以在原功率不变的情况下适当的放大电阻值,放大10%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唉,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有没有制动单元呀?如果没,那把制动电阻接上,不冒烟才怪。如果有制动单元,电阻接的没错,上电后电阻冒烟,说明制动单元的管子完蛋了。

总之,这个变频器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没有接错电阻或接线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唉,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有没有制动单元呀?如果没,那把制动电阻接上,不冒烟才怪。如果有制动单元,电阻接的没错,上电后电阻冒烟,说明制动单元的管子完蛋了。

总之,这个变频器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没有接错电阻或接线的话。

网友A:
15KW的国产变频器,充电电阻是4只并联的10W/300Ω
已经满足要求了

你说的情况是运行报欠压,那检查接触器是否吸合,触点与电容和整流桥是否可靠连接

如果有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的话就拆掉。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从各个方面做了解释,我这个原因是电阻功率小了,换了稍微大一点的电阻就好多了。

网友C:
咳,看走眼了,说的是充电电阻的问题。这个计算主要是两条,其一,当直流母线电容上电瞬间,对于没有可控整流的电路而言,按短路电流选择。其二,电阻功率要根据充电时间的长短合理选择。他要兼顾充电电流来计算。在充电限流和电阻功率之间找平衡点。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