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TYN616组成的直流电路板 输出电压波动 更换后故障依旧 换了7815还是这样 印度产设备 没有图纸

网友A:
交流电压多少?TYN616输出有多少?7815输入输出各是多少?电压波动多少?电流?至少也得有一个基本的测量数据吧?

关键是TYN616可控硅是怎样控制电压的??

网友B:
连续可调的双电源(正负对称电源)。此电路由一块7815和一块7915三端稳压器对称连接,即可获得一组正负对称的稳压电源,而且输出电压值可各自单独调节,也可同步调节。
   电路如附图所示
由变压器输出的交流双18V电压经D1~D4整流,C1、C2滤波得到一直流电压,其中变压器双电源的中心抽头作为公共接地端,然后分别把该直流电压正负极接入7815的①脚和7915的③脚。7815的③脚接到电位器W2的滑动触片“d”上,7915的①脚接到电位器W1的滑动触片“C”上。当将触片“C”滑到“0”端接地时,调节W2,即可从“a”端得到“+6~+15V”的正向可变电压;若将触片“d”滑到“0”端接地,调节W1,在“b”端就可得到“-6~-15V”的负向可变电压,将W1、W2换成同轴电位器,将获得正负对称的可调电源,输出电压值在±6V~±15V之间连续可调,可达到同步调节的目的。
   本电路的7815、7915三端稳压块上应加装散热片,做散热用。

网友C:
查滤波电容和分压电阻

网友D:
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D1---D4电压是否一致?即D1两端电压。。。。。。。。。。。。

网友E:
7815输出应该没有问题啊?有电压波动,要么负载电流超过1.5A了,还有就是7815输入端,电压低于16V

网友F:
有7815,还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