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有一台15KW的国产变频器,充电电阻是4只并联的10W/300Ω。
第一次上交流电,没有注意到充电电阻冒烟,然后运行报欠压,故障恢复后,再运行又报过压,但母线电压只有350V。
我把电阻换过后,只要一上电充电电阻就冒烟,继电器吸合正常。我再断电,把电放完,再上电,冒烟现象依旧存在。这时再运行的时候是正常的。
是不是我用的电阻不对呢?请各位老师帮帮忙。

网友A:
检查一下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B:
新电阻冒冒烟是正常的,上面涂有油漆。瞬间发热时可到200度,曾经装过一台变频,带刹车的脱水机,整个电箱冒大量的烟,吓了一跳。经检查正常,反复几次就不冒烟了。

网友C:
拆开继电器外壳,检查触点有否接触不良。

网友D:
前几天修过一台机器也是充电电阻冒烟,不过我的机器是模块短路了。

听你的描述你的机器虽然电阻冒烟但是机器可以运行,不知道你说的运行是指空载还是带载?机器如

果是带载情况下运行正常,故障的可能不大。

楼主:
继电器换过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修过一台机器也是充电电阻冒烟,不过我的机器是模块短路了。

听你的描述你的机器虽然电阻冒烟但是机器可以运行,不知道你说的运行是指空载还是带载?机器如

果是带载情况下运行正常,故障的可能不大。
就是上电给电容充电的过程那一瞬间电阻冒烟。运行是空载,不过带了下小电机试了一下运行也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继电器外壳,检查触点有否接触不良。
我继电器换过新的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我想问下这个和制动单元有关系吗?

网友D:
充电期间冒烟和制动没关系

网友E:
电阻温度是否超高温

网友F:
充电电阻换个功率大点的,冒烟情况会减轻,因为充电一瞬间,电流很大,电容电压升高很快。要电阻就是怕把整流桥干坏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从各个方面做了解释,我这个原因是电阻功率小了,换了稍微大一点的电阻就好多了。

网友G:
楼主的情况,我认为要查电解电容和电容上面均压电阻部分,机器上电电阻冒烟,要么是电阻功率小了,充电瞬间烧电阻,要么是后面负载(电容部份以及在直流母线上的负载)有问题,机器能运行,IGBT这里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2012-06-23):
总算有结论

网友I(2016-05-05):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当时换第一次充电电阻功率的时候是不是参考的原来充电电阻的长度来判断功率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功率不足的现象?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J:
我修改一台阿尔法6000的7.5KW变频器。充电电阻是四只两两并联再串联,上电电阻冒烟,烧断两只。一查原来是一体模块内的制动管击穿短路了。

网友K:
看了4年前我另一个号的回复,感觉惭愧,把起动电阻看成制动电阻了。应该怀疑大电容,赞成14楼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I:
长度没办法判断的吧,看电阻内绕组的功率,还是看标称规格。不过质量差的就得另外考虑了。

网友L:
估计你的电阻属于假冒伪劣,O(∩_∩)O哈哈~

网友M:
模块坏了,或者电容正负有短路故障

网友N:
回复 楼主:
有可能,我就遇到过制动单元损坏,上电就烧充电电阻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我修改一台阿尔法6000的7.5KW变频器。充电电阻是四只两两并联再串联,上电电阻冒烟,烧断两只。一查原来是一体模块内的制动管击穿短路了。
一般不怎么测量制动管的好坏,容易忽视。

网友P:
继电器的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Q(2016-11-21):
差一下你点  p-n是否短路!    管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