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PLCSIM

楼主(2012-05-10):
请问对s7300仿真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在仿真界面了是不是也得组建虚拟的硬件部分?我的输出是继电器,请问仿真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A:
1、按正常流程编写你的程序。
2、然后开启PLCSIM。
最后下载你的程序,除了2,其余都与正常使用PLC一致。

西门子并非AB,需要在仿真中建立虚拟硬件,西门子无需这样做。

你的输出的类型不影响仿真的结果,无论继电器输出,晶闸管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其二进制永远就是1,0.

最后,仿真使用的CPU类型不受你的组态中的CPU影响,因此,仿真更多的检查是程序的逻辑而非针对于项目的程序本身。

网友B:
来我处学习吧!学习三个月收费2500RMB,学习内容有S7——200、300、400或者FX三菱PLC所有指令包括PID、高速计数器、高速脉冲输出、变频器、触摸屏、步进电机、和PLC通信等内容!QQ:294314727,电话:1307843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