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用什么方式接最好,不影响触摸屏和PLC之间的通讯。

网友A:
我用三菱PLC与威纶触摸屏做过好几条10米距离的,就把配来的线从中间剪断,再加一段进去,用锡焊焊一下接头搞定。

网友B:
能够有五六十米都行的!

网友C:
自己做一根不行吗?

网友D:
呵呵;你要多长的?

网友E:
232理论上是不超过15米

楼主:
感谢各位老大回复,今天把通讯线手上现有的两条咔嚓剪掉接起来,按照YXBK版主说的一根一根焊接起来(第一次接通讯线,以前从来都是算好长度的,这次客户改触摸屏安装位就不够长了),怪事,居然无法通讯,又重新找了一台备用PLC和触摸屏连接,还是通讯不上,我的乖乖,这东西这么娇气,没办法,现在赶紧给供应商打电话,快递两条可以转接的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