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大工计控PLC体验活动已于4月初期进入用户工程体验阶段,为了让体验者更好的体验产品,大工计控于2012年5月9日针对体验者举行这场线上交流会,将有工程师为您答疑解惑,交流心得。本期访谈地址:http://bbs.gkong.com/talk/detail.aspx?id=321859

  体验活动页面:http://www.gkong.com/try/dgjk.asp
  大工计控体验论坛:http://bbs.gkong.com/list.aspx?Boardid=97
1. 假如忘记了程序密码,无法打开控制器了的程序,请问该如何解密?
DCCE_song:这个您是解密不了的,只有寄回本公司才能解决此问题

2.还有就是我想用另一个PLSV,编译下载后但不运行
 DCCE_song:首先要确定外部硬件接线是否正确,然后在编程软件中配置PLS功能块相关参数,都正确的话电机才会转动

3.那在ADT无论如何输入多少数值都没用,是吧
 DCCE_song:嗯 这个值需要合理设置

4.用PEC做主,扩展8个AIO或DIO,速度能保证在2ms内吗?
DCCE_song:完全可以。

5.步进指令中的DRVI,ADT我输入400开始运行也是很慢,感觉加减脉冲无论输入多少都是先慢慢在到快,我想一开始就达到NRF=400如何输入
 DCCE_song:步进电机本身就有一个加速曲线特性,其中有加减速时间,合理配置该参数便能好的控制步进电机

6. 请问PEC6000如何建立虚轴?如何把编码器做为主轴?
DCCE_dong:一般可将多轴指令的Master引脚配置成虚轴。

7.大计工控PEC6000本身支持程序恢复功能吗?比如:控制器内部的程序由于干扰等因素,被破坏了!它能够自我恢复吗?如果有,请问如何用。
DCCE_dong:本身程序没有恢复功能,您这种需求,可以选择设备冗余的接入方式。
DCCE_song:这个没有,我们公司的产品不会有程序被清空的故障 因此不必担心

8.在PID中HIGH_I:PID模拟输入的满度是不是指我输信号的如4-20ma中的工程量10000码也就是20ma: HIGH_O:PID模拟输出的满度是不是指输出信号的工程量上限20ma的对应用5000码呀!是不是这样理解呀!
DCCE_song:PID块前的四个引脚,输入零点、满度与输出的零点、满度都是限制范围。 比如 如果想输出1000~4000 码值 则在输出零点填写1000,满度则填写4000码。

9.PEC8000的RS485接口是两路独立的还是三路独立的呢?我看有T+,T-;还有T1+.T1-;还有T2+,T2-.
DCCE_song:是两路独立的,其中您看到的没错,T1+T1- 是同一路 (方便接线)

10.首先要确定您使用的模块模拟量采集是PT100类型。怀疑您试用的模块采集是K型? 这个要怎么确认呢?就是说如果要是K型的话,怎么转换为温度?
温度不需要转换,在编程软件里面可以直接用 AIW0对应的是第1路模拟量采集,单位是0.1度。例 AIW0=323 表示 32.3度

11.体验用户来报个道。这次体验的是PEC6000,感觉它的基本功能方面编程配置等确实还是很方便,容易上手。对于多轴运动控制,现在还没有联调起来,目前只做了个单轴的伺服控制,感觉使用手册上的内容太简单了,讲得不细致,对于多轴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弄?
DCCE_dong:手册已经在工控网体验中心发布了,链接如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18216 ,如有问题,可电询。

12.PEC6000 和iTC系列运动控制器:一个是控制器,一个是PC控制器+HMI ?
DCCE_song:PEC6000单独使用可当运动控制器来用,如果您使用ITC系列产品+pec6000的话,PEC6000可以当扩展IO来用

13.PEC6000的处理器主频是什么量级?做四轴控制的话,循环周期可以控制到多少ms?
 DCCE_dong:百兆级,循环周期根据你程序大小而定,一般是us级。

14.关于PEC8000有8个模拟量,请问那些通道是用于热电偶,那些通道用于PT100,请详细说明不要一句话就打发了
DCCE_song:在您预定模块的同时,请把您的需求写明白,比如,你预定PEC8000采集要包括4个K型热电偶,4路PT100,我们发货时便会以相应的型号发送给您

15.准备用SSI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反馈机构实际位置,PEC6000有相应的扩展模块吗?
DCCE_dong:可以使用HDEF块接收.

16. MC_CamIn中的 Master针脚是 主轴ID 如何能把编码器的值做为主轴?
DCCE_dong:可以使用HDEF块将编码器数据读回,然后用这个数据作为Master引脚对应轴的速度来实现你的要求。

17.关于EtherCAT通讯 产品应该也支持了吧?这个好像没开始卖
DCCE_song:EtherCAT通讯公司正在做不久将会支持

18. DIVEW软件不错,可省去HMI,仿真时每次点击按钮都要问弹出《打开》《关闭》《取消》的对话框,能不能不要这个对话框啊
 DCCE_song:可以的在精灵面板中有选项

19.这次试用的PEC产品,都支持USS协议吗?
 DCCE_song:试用产品都支持USS协议

20.就是,功能很多,但是相关的介绍少,不知道怎么用
DCCE_dong:可以查看PLC_Config的帮助,里面有运动控制指令的详细说明。

21.PEC6000最多是支持多少轴的,如果一个四轴的复合定位应用,由脉冲方式来控制,伺服为松下A4,基本的思路是什么?包括配置、硬件连接、编程?
DCCE_dong:PEC6K最多支持4轴输出,使用脉冲控制一般可以选用集电极开路的连接方式,与松下伺服的具体连接,你可以查看他们的使用手册,应该都有描述。

22.为什么连接的PT100在线监控时显示的数是2000多,连线用的是0A、0B、0C
DCCE_song:首先要确定您使用的模块模拟量采集是PT100类型。怀疑您试用的模块采集是K型

23.PEC8000的模拟输入大功的人告知都是用于PT100输入的,是这么回事么
DCCE_song:PEC8000的模拟量输入支持热电偶,热电阻,电压电流 三种类型

24.MB+扩展16个子设备,不包括本身吗? 扩展8个PEC,速度能保证在2ms内吗?
DCCE_song:如果您使用扩展8个PEC设备,完全可以使用交换机

25.感觉在监控时某个点得电还是失电信号不明确,如是NC也是黑色不如其他PLC那么直观
 DCCE_song:监控状态下,如果变量是灰色,指的是变量,并不是能流量。

26.PEC5000可以接8路热电偶吗?这个不需要温度补偿吗?那个型号的最后一路需要接温度补偿?
 DCCE_song:PEC5000是可以接8路热电偶的,温度补偿是可配置的

27.那个上升(P)及下降触(N)发为什么还要输入地址?
上升沿与下降沿 “头”上都需要配置一个变量,在整个程序中不能重复使用

28.PID功能块前有配置模拟量输出范围 您的图片已经查看过该处变量不对 所以模拟输出不正常!哪我的Q点输出能把温度控制的很理想哟!是不是两者没有直接联系!程序没错是不!只是模拟输出设的不对!是这样吗
 DCCE_song:PID控温不理想是根据P/I/D三个参数配置有关,我们支持PID自整定功能,控温效果我们与国内外相关控制器都比较过,我们控制有很大优势。精度肯定能达到您的要求

29.大工计工PEC8000在哪编写子程序呢!找了好久没找到子程序编程区。不知道是不是对了软件还不够熟悉,让我找不到。。
DCCE_dong:MAIN主程序下方就是程序库,右键单击程序库便可以添加子程序。

30.在我所涉及的体验中用到了温度PID的控制,感觉编程比较复杂,请问:有没有PID的自整定功能?国产产品用着也不错,我支持国产!
DCCE_dong:我们的产品是支持PID自整定功能的。

31.在机床应用中:运动控制是否支持CAD图形导入,自动运行插补程序?
DCCE_song:支持CAD图形,支持插补

32.PEC6000 四轴同时使用,其高速脉冲能达到1M吗?
 DCCE_dong:是可以的,放心使用。

33.请问PEC8000读写MODBUS从站使用哪些指令?
 DCCE_song:在指令集中 有SCR SCW 指令都可以使用

34. PID_O:PID作为模拟输出时是模拟输出量值很小,哪里出错了呢!Q0.7输出控制SSR恒温控制,可以得很稳定的控制恒定时上下波动不超过0.5 。但过程温度与设定温度相差很大时,不是模拟输出也会全输出的4-20MA来输出控制调节阀这类控制器。

DCCE_song:PID功能块前有配置模拟量输出范围 您的图片已经查看过该处变量不对

35. PEC3000最大扩展能达到多少点?
DCCE_dong:每个pec3000可以扩展16个从设备;每个从设备也可以扩展;因此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展

36. pec8000可以控制伺服吗
DCCE_dong:可以,但输出脉冲频率最高只能达到35k;如果想追求更高脉冲输出,可以使用pec6000,最高输出脉冲可达到1M

37. PEC3000上侧面显示有模拟量的接线,但我看端子上面是没有的?是这样的吗?能提供下PEC3000的硬件详细数据吗?比如说高速输入最大接受频率之类的
DCCE_dong:PEC3000是没有模拟量IO的,是纯数字量控制器

38. PEC6000,对于多轴运动控制,如何建立CAM曲线? 手册中只是在讲指令,没有具体的实例,感觉使用手册上的内容太简单了,讲得不细致,最好写点DEMO,或者写点应用的介绍?
DCCE_dong:PEC6000是公司新产品,而且运动控制是比较先进的技术,所以考虑到一些公司利益问题,所以如果您需要更为具体的信息,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技术人员

39.大工PLC,可以应用在起重机上吗?性能可靠吗?有应用范例吗?
DCCE_dong:我们在搬运机器人与并联机器人有相关应该案例

40.请问下我拿到的体验产品打开软件时候显示PLC上线,但是下载程序时候提示出错是怎么回事?在设置里面一直是显赫PLC上线的
 DCCE_dong:请把您的PC机的ip地址修改为192.168.1.x 并且把电脑的防火墙关闭

网友A(2012-06-10):
对于初次使用的用户,可以看看他人的提问。

网友B(2013-02-26):
半个小凳子,拿个本子记下来,慢慢复习。

网友B:
三人行,必有我师傅,大家可以多提问题啊,俺要站在提问者的角度上去学习,才会长进快快!

网友B:
强力建议,不妨将各种提问者的问题汇集成一个本本,供我们学习!

网友C(2013-08-02):
我想问一下PEC8000工作半小时后,喷雾距离由设定的200变短,最后停止摇摆工作,但是暂停半小时后又是重复上述毛病,请问是那部分的原因?(用在日东波峰焊上的)。

网友D(2016-06-20):
回复 网友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PEC8000工作半小时后,喷雾距离由设定的200变短,最后停止摇摆工作,但是暂停半小时后又是重复上述毛病,请问是那部分的原因?(用在日东波峰焊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