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分析

楼主(2012-05-10):
(无正文)

网友A:
1QS/2QS送上电后,KT时间继电器得电,KT辅助触点延时闭合,2KM得电其主触点闭合电机得电运转同时辅助触点2KM均闭合自保、断开KT时间继电器其辅助触点也同时断开、1KM得电其主触点闭合,辅助触点也同时断开。
假如说1QS突然失电电机可以正常运转,假如说2QS突然失电电机将会停止运转,
该电路送上电后双电路差不多同时投入,没看出怎么倒得,个人见解回答不好请指教。

网友B:
双电源自动切换,按字面上理解是:两个电源,当其中一个失电时,另一个自动投入。
不知楼主的电路要求,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可先介绍对电路的要求,以及在操作上有无限制(送开关的先后等),以及电源的来源;
比如两个电源是否允许并联运行。
从通常原理上说,该情况下,两个电源是不同时投入的,即之间是互锁的关系。

网友C:
2KM是常闭就对了

网友D:
如果这样的话2KM线圈就一直得电,不能失电了,只能切断2QS了,

网友E:
五楼老师讲得好!支持你!!

网友F:
五楼大师是正解。2KM要变为常闭。常开达不到自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