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电动车是2009年的,4组16V16AH蓄电池,还能跑30公里左右

前段时间搞了去离子水给电池加了水,第一次加了20毫升,剩下了一点水想起打开加水不容易,就多加一点,又每个加了5毫升。静置几个小时后单个充了电,蓄电池内的水平少量的溢出,我就用针筒吸干了放到一个瓶子内(不带针头,没有与任何金属物接触)。

搞完后我也没有跑很远的距离,感觉和原来没有明显的差别,充满电放3天后发现电量不足,4组电池有3组16V,有一组14V左右

即使单个充满,仍是那一组掉电,有谁知道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那个坏电池主要是自动放电,充满电放一天就降到13V,其他电池没有这个现象,这个样子跑个10来公里都没有发现电压明显下降,到底能跑多远我还不能确定。

网友A:
我是来打酱油的

楼主:
如果说加入了导电物质,充电应该会过热的,可是它的发热量也没有明显异常

网友B:
那个14的已经坏了,赶紧换掉它,就它影响整个电池组

网友C:
还是这几块电池一块换吧!换一个也使不住的.使3年够本了!

网友D:
改铁电池吧 体积小 重量轻 容量大 使用寿命是铅电池的几倍 现在价格也贵不了多少了

网友E:
你加水太多了,16AH的每格加个8毫升这样就可以了。你性能差的那个电池我估计有可能是加水太多,导致过桥跑电了。免维护电池加水宜少不宜多。

网友F:
打酱油的,路过看看

网友G:
电动车电瓶是免维护铅酸电池,不需要加液的,加了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加水太多了,16AH的每格加个8毫升这样就可以了。你性能差的那个电池我估计有可能是加水太多,导致过桥跑电了。免维护电池加水宜少不宜多。

加水量虽然多但是都还比较均衡,为什么就是这个问题明显?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把盖子打开让水分蒸发会不会变好?

因为我记得说加水要高于保护板,所以我以为加多点没关系,硫酸浓度低点虽然电池容量会受影响,但是也比极板硫化会好,加上水分会蒸发,硫酸浓度又会恢复正常,我就想加这次再也不加了。

谢谢,我查点资料再看看

网友H:
估计是铅板上的铅膏脱落形成短路点,试试用大电流击穿。

网友I:
加的水不行,或是加水太多

网友J:
3年还能开30公里,我挨骂电动车,一年就开不到8公里了,爱玛电动车,谁买谁后悔啊

网友K:
看来楼主要掏腰包了!

网友K:
加完水应该充电的!这个你忘了!

楼主:
充满电停放了一个星期之后,电量和停放一天差不多,也就是其他电池都没有放电,就是那一个也没有继续放电,应该说加的水没有问题。只是电池的某一格有问题,但是哪一格我无法确定,测比重不好测,测电压也不好测,充电温度也差不多。

现在我想可能是那一格因为外力损坏(外观有凹痕),或者因为密封问题电解液泄漏导致比重很低,但是我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L:
加水是有限的呀? 还是加点导电液体吧!

楼主:
花50块钱在维修店换了个旧电瓶,

目前放几天还没有感觉掉电的现象,在市内转几圈电压下降很少,目前还没有测试过到底能跑多远,但是我觉得基本够用了,我们城市也就这么大,到市区任何一个角落一个来回都不超过4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