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欧姆龙cp1h-xa40dr-a与上海小磊变频器lei3000a0d7543的链接使用
用cp1h控制变频器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加减速 请高手绘制电路图和编程
发邮箱33555401@qq.com
        mmfj0411@126.com

网友A:
小声问问,是否有报酬

网友B:
没报酬谁干。。。

网友C:
模拟量控制的话比较简单

楼主:
绝对有报酬!

楼主:
并且还有变频器的配置 欧姆龙的plc我就没有接触过 我接触最多的就是三菱的

网友C:
会三菱的,水平差不多,欧姆龙可以自己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p1h-xa40dr-a与上海小磊变频器lei3000a0d7543的链接使用
用cp1h控制变频器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加减速 请高手绘制电路图和编程
发邮箱33555401@qq.com
         mmfj0411@126.com
联系我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