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如图,我原来我把检测模具筒的感应器就装在灌注的这个工位位置,开始是没有问题,但是蜡水灌进去的时候会溅射出来,还会溢出来,会把光电感应器的孔塞住,那样的话就不起作用了,这样的话不管有没有模具筒在那里都会灌蜡。 加装防止溅蜡的挡板也做了,但还是不理想。
  我就想把感应器x1装在图中那个位置,提前三个工位先去感应检测到有产品了,然后等过了三个位置刚好到了灌注的地方,开始灌蜡,也就是说让plc记住刚才检测到有产品,到了位置就驱动Y1进行灌注,看起来简单,我老是没想到方法, 因为产品有时候会一个接着一个来,有时候会有空缺,空缺的时候怎么去处理程序呢,请教大家给点提示,谢谢了!

  有朋友说用移位指令可以实现,但是我也不是很懂这个指令,更别说写控制程序了,要是有高手帮忙写一下或者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看到图?
我再试试

楼主: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20693456.html?quesup2&oldq=1 大家看不到图,到我在百度问过的一个贴子,大家烦请看看

网友A:
你用计数器也呀???

网友B(2014-03-11):
如果传输带是恒速的话可以用时间延迟量来编写程序,这样就很简单了,当检测到有物品,到一定时间就喷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