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图一

如图一中所示,绿色椭圆内的“#aktuelle_Laenge”为该功能块FB25的输出,为实际的记米米数。从程序段中可得,这个米数值“#aktuelle_Laenge”从图中红色椭圆变量“#Zaehlerstand”得到,该变量为 STAT 变量,在FB25的背景数据库中赋值,地址为DB180.DBD32,在图二中红色矩形区域内,我的疑问是现场计米器的信号是怎么传送到这个地址上的呢?现场设备直接以 I多少Q多少这样的形式接入程序中我能理解,但是以这种数据块的形式出现,我就搞不清楚是怎么来的了。请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A:
1、可以通过FB的输入端IN进行数据的读取,也可以通过IN_OUT端进行。
2、可以直接使用OPN 背景数据块,然后对DB进行操作。
3、可以使用绝对地址直接对背景数据块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