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1):
本公司老机器TP560-L触摸屏坏掉了,要更换,可读老触摸屏的程序的时候提示无程序,该怎么办啊?

网友A:
不知是不是坏了的原因读不出来,还有信捷触摸屏有个版本的编程软件只有下载功能,没有上载功能。如果是用那种没有上载功能的软件编的程序,就算你现在的版本有上载功能那也是读不出来的。我就遇到过2.78写进去,2.99读不出来。

网友B:
换CPU板子试试
能上传的很少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师傅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