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限电装置的原理和二极管V5的作用

楼主(2012-05-11):
_________
qlin于2012 05 14 注:
其电路图,参见3楼。

网友A:
怎么下载不下来

楼主:
麻烦老师能先帮我解决一下上一个帖子,《异步电动机双电源自动切换分析》吗,谢谢

网友B:
是这个图吗?问题由下一位朋友回答。

楼主:
嗯,就是这个了

网友B:
顶一下帖子,今天会有朋友回答的。

网友C:
试解释。仅供参考!

网友D:
对3楼电路原理分析:
  图中的TA为电流互感器,将负载电流缩小n倍(n为互感器初次级线圈匝比)变为ma级电流,流经RP与R1电阻形成采样电压(交流),调节RP可改变采样输出电压的大小。V6为半波整流二极管,将采样电压整流为半波直流电,C3为滤波电容,使整流电流平稳。该整流电压与负载电流成正比,即负载电流增加,其整流电压也增大。
  VT1为带电流负反馈的放大器,由于集电极电流≈发射极电流,如取R4≤R5,在基极输入电压≤1/2电源电压时,VT1管处于放大状态(即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压Uce >0),R4又为VT2管的基极偏置电阻,在VT1管处于放大状态且Uce >VT2的发射结电压时,会使VT2饱和导通,VT2D的饱和导通,使其集电极电压=VT1D的发射极电压,该电压小于稳压管V7的稳压值,故使V7不导通,即使VT3管截止,继电器KA处于断电状态。
  在负载电流小于限定的电流值时。调节RP使VT1的基极对地电压低于1/2电源电压,由上面分析可知,VT1处于放大状态,使VT2饱和导通,使VT3截止,继电器KA处于断电状态。当负载电流增大到限定电流时,使VT1的基极对地电压高于1/2电源电压,使VT1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即VT1的Vce=0,使VT2截止,由于电源电压高于稳压管V7的稳压值,这样R6、V7将注入给VT3基极足够大的基极电流使VT3饱和导通,继电器KA得电吸合。KA的动作即发出越限报警。

网友D:
V5管的作用:V5管反并接在继电器线圈二端,起续流作用,继电器得电吸合时,V5反接处于截止状态,当继电器断电瞬间,线圈将释放电流而硬性通过晶体管VT3(VT3已截止),如未加V5,会产生很高的反电压,将VT3击穿,加上V5,会迅速将线圈电流释放,不会形成过电压,从而保护晶体管VT3,使它不易损坏。

楼主:
受益很大,谢谢

网友B:
楼上“到处看看”和“wyb2866255”两位的解释,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