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1):
一台印刷机的电机伺服驱动器上电一切正常,开启运行立刻报过电流故障,将电机接线拆下,开启伺服驱动器又无故障显示。换一台伺服驱动器控制该电机,一切正常。求教高手该伺服驱动器如何检修。

网友A:
你这台驱动器换另一个电机试一下;

网友B:
什么牌子什么系列的伺服

楼主:
电机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C:
估计是:要么是变频器的功率器件坏;要么是变频器的编码器信号处理电路坏。

网友D:
我们的私服也经常出现损坏故障但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判定为过流导致后来串入电阻有了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