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1):
求编程,作用就是柔性制造系统中加工单元的编程,步骤是:工件放在运输台上,运输台运到材质检测处,然后再运到加工处,进行钻孔,钻完将工件运送到输出口。重复循环。有懂的的帮帮忙。或qq联系。767218416.

网友A:
根据检测的结果选择刀具的转速
怎么检测的问题?

楼主:
用电感传感器检测工件的材质,现在有两种材质,金属和非金属。在输出端接有两个线圈,分别控制电机的速度,

网友B:
帮顶,应该不难找

网友A:
那应该比较简单了
PLC输出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楼主:
你会编程吗?

网友C:
去了现场采访才知道难不难???各位不用多说!

网友D:
运到加工处,这个地方就要求精度比较高了,还是用S7-200控制伺服驱动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