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速?

楼主(2012-05-11):
请教这种小风扇除了用变频器真的无法调速吗?

网友A:
装个无级挑速器不行吗,家用电扇不是都用那种的

网友B:
呵呵;单相输出的变频器很少的;

楼主:
这种风扇是有永磁铁的。是同步电机。致电厂家说无法做到调速。百度了:除了调频外无法调速。调频--成本太高了。

网友C:
装个调压器看看,是否可以有速度变化

网友D:
变压 或者变频都可以实现调速。不要被误导了。

网友E:
风扇转速与电压成正比,电压降低变慢。用一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F:
将风扇叶换小一些或剧一些就行了,这小东西花大成本调速有什么意思

网友G:
厂家没有配调速器吗

网友H:
其实这种小风扇不用调速也无所谓的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装个调压器看看,是否可以有速度变化

网友J:
去家附近的五金店里买个调速器,不过30块钱~~~

网友K(2012-07-16):
可以装吊扇的 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