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1):
我查了主板上的几个驱动IC供电脚互相不同没道理啊 正常他们和CPU不都是共用5V电吗 台达的是怎么供电的 求指教  在线等

楼主:
是B系列的

网友A:
主板供电一般是5V,供CPU用
有+12V、-12V供运算、比较器用
有24V一般供输入端子光耦、继电器用

网友B:
驱动lc的电源是单独供电的,而且上电测量一定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