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1):
还是李金城老师的书,分享!

楼主:
附上目录:
目    录
上篇  PLC在模拟量控制中的应用
第1章  模拟量控制基础知识 (2)
1.1  模拟量与模拟量控制 (2)
1.1.1  模拟量与数字量 (2)
1.1.2  模拟量控制介绍 (3)
1.1.3  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 (8)
1.1.4  PLC模拟量控制系统 (12)
1.2  A/D与D/A转换 (14)
1.2.1  模/数(A/D)转换 (14)
1.2.2  数/模(D/A)转换 (16)
1.3  采样和滤波 (18)
1.3.1  采样 (18)
1.3.2  滤波 (20)
1.3.3  常用数字滤波方法 (22)
1.3.4  数字滤波编程举例 (25)
1.4  标定和标定变换 (27)
1.4.1  标定 (27)
1.4.2  标定变换 (29)
1.5  非线性软件处理 (30)
1.5.1  概述 (30)
1.5.2  非线性软件处理方法 (31)
1.6  数的表示和运算 (33)
1.6.1  定点数和浮点数 (33)
1.6.2  定点运算(整数运算) (36)
1.6.3  浮点运算(小数运算) (37)
1.6.4  二?十进制浮点数转换 (39)
第2章  传感器与执行器 (41)
2.1  传感器 (41)
2.1.1  温度传感器 (41)
2.1.2  压力传感器 (44)
2.1.3  流量传感器 (47)
2.1.4  物位传感器 (50)
2.1.5  传感器的性能指标 (55)
2.2  变送器 (56)
2.2.1  传感器和变送器 (56)
2.2.2  物理量变送器的二线制和四线制 (58)
2.3  执行器 (59)
2.3.1  执行器概述 (60)
2.3.2  电磁阀与调节阀 (60)
2.3.3  电磁开关与电动机 (62)
2.3.4  控制电动机 (64)
第3章  三菱FX2N模拟量模块应用 (67)
3.1  FX2N模拟量控制介绍 (67)
3.1.1  FX2N模拟量特殊功能模块介绍 (67)
3.1.2  特殊模块读/写指令FROM、TO (74)
3.2  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的应用 (77)
3.2.1  接线和标定 (77)
3.2.2  缓冲存储器BFM#功能分配 (78)
3.2.3  诊断 (86)
3.2.4  程序编制举例 (86)
3.3  模拟量输出模块 FX2N-4DA 的应用 (88)
3.3.1  接线和标定 (88)
3.3.2  缓冲存储器BFM#功能分配 (89)
3.3.3  诊断 (92)
3.3.4  程序编制举例 (92)
3.4  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2AD 和FX2N-2DA的应用 (94)
3.4.1  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2AD的应用 (94)
3.4.2  模拟量输出模块FX2N-2DA的应用 (99)
3.5  温度传感器用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应用 (103)
3.5.1  温度传感器用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PT的应用 (104)
3.5.2  温度传感器输入模块 FX2N-4AD-TC 的应用 (108)
第4章  PID控制及其应用 (113)
4.1  PID控制介绍 (113)
4.1.1  PID控制入门 (113)
4.1.2  PID控制介绍 (116)
4.1.3  PID控制功能的实现 (118)
4.1.4  PID控制算法介绍 (119)
4.2  基本控制规律和控制参数对过渡过程的影响 (123)
4.2.1  基本控制规律 (123)
4.2.2  PID控制系统质量指标 (130)
4.2.3  PID控制参数对过渡过程的影响 (131)
4.2.4  控制规律的选用 (135)
4.3  三菱PLC PID指令应用 (136)
4.3.1  PID指令形式与解读 (136)
4.3.2  PID控制参数详解 (139)
4.3.3  PID指令应用错误代码 (141)
4.3.4  PID指令程序设计 (142)
4.4  PID控制参数整定 (147)
4.4.1  参数整定前准备工作 (147)
4.4.2  试验法参数整定 (148)
4.4.3  试凑法参数现场整定 (151)
4.4.4  PID控制参数自整定 (156)
第5章  变频器PID控制及其应用 (163)
5.1  变频器PID控制功能结构 (163)
5.2  三菱FR-700变频器PID控制 (165)
5.3  放线架变频器PID控制 (173)
下篇  PLC通信控制变频器应用实践
第6章  PLC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180)
6.1  开关量控制 (180)
6.1.1  变频器运行控制 (180)
6.1.2  变频器运行频率控制 (184)
6.2  模拟量和脉冲量控制 (187)
6.3  通信控制 (188)
第7章  数据通信基础知识 (191)
7.1  数制 (191)
7.1.1  数制三要素 (191)
7.1.2  二、八、十、十六进制数 (192)
7.1.3  二、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 (193)
7.1.4  十进制数转换成二、十六进制数 (193)
7.1.5  二、十六进制数互换 (195)
7.2  码制 (195)
7.2.1  8421BCD码 (195)
7.2.2  格雷码 (196)
7.2.3  ASCII码 (198)
7.3  数据通信概述 (200)
7.4  数据通信方式 (201)
7.4.1  按传送位数分类 (201)
7.4.2  按传送方向分类 (202)
7.4.3  按数据是否进行调制分类 (203)
7.4.4  按通信介质分类 (204)
7.5  PLC通信实现 (206)
7.5.1  PLC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方式 (206)
7.5.2  PLC网络N :N通信方式 (207)
7.5.3  PLC网络1:1通信方式 (208)
7.5.4  PLC与控制设备之间的通信方式 (210)
第8章  通信协议 (212)
8.1  通信网络开放系统互连模型OSI (212)
8.2  通信协议基本知识 (214)
8.3  RS232和RS485串行接口标准 (215)
8.3.1  RS232串行通信接口标准 (215)
8.3.2  RS485串行通信接口标准 (217)
8.3.3  RS485串行通信应用注意事项 (220)
8.4  通信格式和数据格式 (222)
8.4.1  串行异步通信基础 (222)
8.4.2  异步传送的通信格式 (225)
8.4.3  异步传送的数据格式及常用校验码 (227)
8.5  MODBUS 通信协议 (231)
8.5.1  MODBUS通信协议介绍 (231)
8.5.2  MODBUS的ASCII通信方式 (232)
8.5.3  MODBUS的RTU(远程终端单元)通信方式 (233)
8.5.4  MODBUS的功能码 (234)
8.5.5  MODBUS的查询和应答 (234)
8.6  三菱变频器专用通信协议 (235)
8.6.1  通信时序 (235)
8.6.2  通信格式 (237)
8.6.3  通信数据格式 (240)
8.6.4  通信数据格式的编写 (244)
8.6.5  通信错误代码 (249)
8.7  三菱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协议 (249)
8.7.1  通信规格和通信时序 (250)
8.7.2  三菱FR-A700变频器RTU通信参数设置 (251)
8.7.3  通信数据格式及其编制 (252)
8.7.4  通信错误代码 (256)
8.8  通信协议小结 (257)
第9章  三菱FX PLC与三菱变频器通信控制 (258)
9.1  通信程序常用编程知识 (258)
9.1.1  常用功能指令 (258)
9.1.2  寻址方式 (259)
9.1.3  组合位元件应用 (261)
9.1.4  逻辑位运算 (263)
9.1.5  特殊辅助继电器 (264)
9.2  三菱FX系列通信指令解读 (265)
9.2.1  通信程序相关数据存储器和继电器 (265)
9.2.2  串行通信传送指令RS (265)
9.2.3  HEX→ASCII变换指令ASCI (267)
9.2.4  ASCII→HEX变换指令HEX (269)
9.2.5  校验码指令CCD (271)
9.2.6  常用校验码程序设计参考 (273)
9.3  RS指令经典法通信程序设计 (276)
9.3.1  程序设计准备工作和程序样式 (276)
9.3.2  三菱变频器专用通信协议通信控制程序设计 (277)
9.3.3  MODBUS RTU通信程序设计 (295)
9.4  变频器专用通信指令法通信程序设计 (300)
9.4.1  技术支持及应用范围 (301)
9.4.2  变频器专用通信指令应用注意 (302)
9.4.3  变频器专用通信指令解读与通信程序设计 (303)
9.4.4  FX3U PLC变频器专用通信指令介绍 (309)
9.5  三菱变频器通信控制硬件接口 (313)
9.5.1  FX2N-485-BD通信板介绍 (313)
9.5.2  FX2N-485-BD通信板与FR-E500变频器连接 (316)
9.5.3  FX2N-485-BD通信板与FR-A700变频器连接 (318)
第10章  三菱FX PLC与其他变频器通信控制 (320)
10.1  FX2N PLC与台达变频器VFD-B的通信控制 (320)
10.1.1  台达变频器VFD-B通信协议 (320)
10.1.2  台达变频器VFD-B通信参数设置 (322)
10.1.3  FX2N PLC与台达变频器ASCII方式通信控制程序设计 (322)
10.1.4  FX2N PLC与台达变频器RTU方式通信控制程序设计 (332)
10.2  FX2N PLC与西门子变频器MM420的通信控制 (339)
10.2.1  西门子MM420变频器USS通信协议 (339)
10.2.2  西门子MM420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与通信数据格式 (339)
10.2.3  程序设计举例 (340)
附录A  三菱FR-E500变频器通信协议的参数字址定义 (343)
附录B  三菱FR-E500参数数据读出和写入指令代码表 (345)
附录C  三菱FR-A700 MODBUS RTU协议存储器 (349)
附录D  台达VFD-B变频器通信协议的参数字址定义 (354)
参考文献 (357)

楼主(2013-01-04):
顶 欢迎大家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