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1):
和利时 LM PLC能不能上载?

网友A:
和利时PLC很好用,可就是不能上载程序,我最先是学习和利时的,问厂家工程师曰:不可以上载,所以在以后单位工作要用PLC的时候“和利时”被永远排除在外了。

网友B:
和利时PLC很好用,可就是不能上载程序,我最先是学习和利时的,问厂家工程师曰:不可以上载,所以在以后单位工作要用PLC的时候“和利时”被永远排除在外了。???有这事,这样的话这种公司早点关门吧!!!

楼主:
初次接触和利时 LM PLC 发现不能上载,感觉有点悲哀,只能将它排除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