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1):
给水控制器连接变频器,设置端子调整频率,可是我在供水控制器上调整了压力,可是变频器还是按50hz运行,调低了也没有变化,肯定是用端子接收的频率,供水控制器上g ga的连接变频器ai1,gnd。设置也设置端子接收。可是怎么调不起作用,

网友A:
量下有没有电压,AI1那里。

网友B:
它集变频调速技术、PLC技术、PID控制技术,压力传感技术等为一体,可组成完整的闭环自动控制系统。

网友C:
先量量看控制器输出有没有变化吧

网友D:
压力到了吗? 没到的话当然要50HZ运行了,这时如果压力高了,还有可能是你控制器接线不对呢。说的再详细一点吧。

网友E:
供水系统,一般都是压力控制的。你这个如果压力大了还没反应的话,要看看设置值是多少。只有实际的压力高于设定的,变频器输出才会反应呢。

网友F:
如果你已经对变频器设置好,由端子给定频率,而且接线都对了,工作时,你给变频器端子是 电流 还是电压,到底有信号输入没有?

楼主:
测给水控制器ai1输出,是用万能表打电压档测电压吗,10v以内的,万能表测出来了吗?

网友G:
看一下变频器里AI1的输入设置类型

网友H:
首先检查输入端子得到的信号是否在最大值(电压还是电流?这个首先要确认),确定变频器是在按照设置的方式运行之后,检查控制器的输入信号以及控制器的压力设定值。

网友I:
如果控制给定变频器的是电流信号,断开后串入电流表,设置在ma档位,看显示的电流,如果是20ma;或者是电压信号的时候拆除给变频器的控制线,万用表打到直流电压档50V测输出端子电压,如果是10V;上述控制线去除后变频器不运行,那么说明变频器设置正常,就进一步检查控制器与压力仪表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