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1):
我是一新手,由家电维修改工业电器。今有一OP320-A文本显示器,在改造中,误删除内容,造成空白。与之配置的为三菱IS-40的PLC,现程序中手动的辅助继电器M代号与显示器都可以执行了。但有两个问题,未能解决,请给帮助。第一,按显示器的一项,机械要回原点。但没有找到原点的M代号,把所有的M继电器都在PLC编程软件中调试项中调试,都未能解决,是我的方法不对,还是其它原因?(我对程序不是很熟悉,但能看大概)。第二,参数的设置,不能显示当前值,及没有方法输入数据。在此谢谢!

网友A:
那就看程序了,一般都是一个M点或两个M点PLC执行一个程序让机械回原点后自动停止.

网友B:
没有FX1S-40这个型号的,有的是FX1N-40的
你的有回原点,是控制伺服的吗?如果是伺服回原点,那应该有指令ZRN,看下这个指令前面的条件,那个条件就是触发回原点的

网友C:
不能用了

网友D:
文本屏,里面没有程序,都是PLC做好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