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1):
请问下哪位会用三菱PLC通讯控制丹佛斯FC 51系列的变频器。一共40台变频器,只需控制启动停止,在人机上可以设定速度。故障报警在人机上面有信号显示就OK了。

网友A:
联系我QQ149034219,我可以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哪位会用三菱PLC通讯控制丹佛斯FC 51系列的变频器。一共40台变频器,只需控制启动停止,在人机上可以设定速度。故障报警在人机上面有信号显示就OK了。
丹佛斯变频器也是应该支持MODBUS RTU通信协议的,不过你这40台变频器,估计一台PLC有点轮询不过来吧,最好2台PLC了!如果想做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B:
如果变频器支持MODBUS ,那么PLC也选有支持MODBUS的,上次用信捷的PLC与英威腾变频器试了一下MODBUS通讯,觉得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