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PC通信不成功

楼主(2012-05-11):
光接通电源的 为什么跟PC连接不上?
线没有问题,拿到别的机子试下是好的,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接通电源的 为什么跟PC连接不上?
线没有问题,拿到别的机子试下是好的,求大侠指点···
您的意思是全部接线接上就能通的上?
线没有问题,因为您用其他PLC与这台PC尝试过,那么只能是PLC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接通电源的 为什么跟PC连接不上?
线没有问题,拿到别的机子试下是好的,求大侠指点···
您的意思是全部接线接上就能通的上?
线没有问题,因为您用其他PLC与这台PC尝试过,那么只能是PLC的问题了。
Regards
您这么称呼,我就太不好意思了。
那它上面的COM点啊之类跟这问题应该是没有的关系的吧?

网友B:
和COM那些没什么关系,如果线没问题,你的通讯设置那些也没问题,那可能就是PLC本身问题了,这是新的还是旧的PLC?

网友C:
应该你设置上有问题吧

网友D:
线没有问题,拿到别的机子试下是好的,求大侠指点···
可以换一台PLC拿到这台电脑来试一下。

网友E:
可能是你的PLC有问题了;

网友F:
1.电源接对没有(包括电源电压)?2.面板上是否有选择开关?如果有拨到编程位置试试。3.读不出来,可否写得进去。4.没说的,PLC有问题了。

网友G:
PLC有问题了

网友H:
也不一定是PLC有问题,
你的com口选对了吗?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看看是哪个COM口,
然后与PLC通讯 的时候,选择该COM口,
再试试

网友I:
422通讯口没问题吧,连接线要是USB的COM要选择正确

网友J:
PLC的问题。

网友K:
你装通信线的驱动程序了吗   你的COM端口选对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