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1):
车间有一流水线,十几米长,平时员工只放些小的电子产品在上面运行,带动的是一个0.75KW的电机,由变频器控制。变频器是英威腾的,输入的是220V的单相交流,0.75KW。平时运行时只有两点几或是三点几的频率,最近不知道出什么情况,有时候流水线突然运转的很快,或是突然停下来,显示的数值不变,将变频器断电之后重启就好了。虽然发生的不是很频繁,但时不时的出现一两次容易影响生产,我想是变频器出现了问题,想换个变频器。
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情况导致?我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为设么要这么用?电机在5Hz一下长期运行,那多浪费呀,既浪费能源又没效率。这么做不合理呀。另外,变频器的问题像是变频器控制出问题了。真是这样的话,还不如用变速箱把转速降低,电机工作在工频,这样把变频器甩掉了。

楼主:
前辈说的极是,只是一般流水线的线速经常因工艺要求不同而被改变,要是没有变频器的换,估计生产部门天天来找我们设备部的麻烦了

网友B:
嗯 说的没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说的没错~
什么叫没错,购一只简单的带减速器及调速器的电机装上即可。既简单又实惠也实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一下任老师的建议,加个或者换个减速机,让电机的频率至少在25HZ以上,否则电机确实效率极其低下。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我跟我领导说过,领导觉得不太需要加装减速箱,一是12条流水线都安装减速箱,成本代价高,时间也比较长;二是减少的可调速度的范围,说不定哪天需要流水线的线速高,加减速箱是否能满足生产要求。
这两点的确需要我们设备部门去考虑,也知道变频器低速运转对变频器和电机不是什么好事,但目前唯一的要求是保证生产部门不停产。为了不停产,公司愿意多花点钱去买备件,作为设备的维护员,这样比较无奈······

网友E:
正常工作时,变频器运行频率只在5Hz左右,确实太低了,当时你们选电机的时候 选个4级的不就好多了

网友F:
变频器是否有电位器调速方式,如果有的话尽量设置为面板按键调速。可以看看是不是电位器老化失灵

网友G(2015-07-24):
最好是测量一下变频器频率给定信号时不时有波动,如果没有波动,看看走线,将强电和弱电分开走线

网友H:
看看变频器是什么控制模式,矢量控制就重新做1次自学习,V/F控制就把 转矩提升 调高1点试试,都不管用就换变频器吧

网友I:
我也觉得是频率给定的问题。切到面板给定观察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