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水失控

楼主(2012-05-11):
一台锅炉上水正常。不自停,一般故障在那。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A:
水位监测的上限开关或信号没有反馈控制变频器。检查限位控制回路的问题。

网友B:
高水位开关有问题,查下

网友C:
水位控制的问题

网友D:
高水位控制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