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1):
做了一个模糊控制表,好多数据,不知道怎么把这些数据存到掉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里,求助帮忙,万分感谢~~

楼主:
我在补充一下吧!这是我在百度上搜到的一个类似问题:“我用MATLAB生成了一个模糊控制查询表(通过evalfis只在MATLAB的命令窗口里出来),如何把这个表格拷贝进入PLC的存储区里,然后使得PLC实现模糊控制问题补充:

如何把这个表格存入S7-200的变量存储器里,资料上说是通过拷贝这个表粘贴在S7-200的Data Block里面,这里具体怎么操作,除了STEP7软件外,还需要其他什么软件吗
”  我的不是matlab生成,是自己设计的模糊控制表,也想放到plc里

楼主:
a
这是matlab生成的表格

楼主:
a
这回对了

楼主:
a
用PLC的数据寄存器保存呀,然后用中间继电器选择,以往我都是这么做的,当然用变址寄存器比较方便了 赞同
0| 评论(1)
2011-5-25 13:05 tiandi0280 | 二级
MATLAB 可以进行串口通讯,需要在PLC中编辑一个串口数据调用块,可以直接读取MATLAB的变量,只能形成一个变量表,调用的话要调用变量地址。
还有一种是使用OPC服务器,把MATLAB的参数直接用OPC软件读出来,使用一个上位软件读取OPC服务器,PLC也直接连到上位软件中。通过上位交换数据。这个可能受到服务器的限制,电脑不可以关机或死机。 赞同
0| 评论
2011-5-27 17:51 vicky198107 | 二级
做一个300行的DB 分20组数据,每组15个,共20组。  你第一行就输在第一组数据里面,依此类推。用STL语言编一个FC 里面定义一个指针,要二维的。以此调用每个组当中的数据

楼主:
a
上面是别人的回答,但是不太懂 ,求解释,小弟拜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