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求高手指点,,厂里现有一台达EHPLC和一台达触摸屏,总是出现死机的现象,死机后PLC上的ERR灯亮,触摸屏有画面,但怎么按都没有反应,,,关电再上电故障依旧,,但有时上电后又好了,,但是用个半个小时左右又不行了,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当是PLC有问题;

网友B:
连机监控plc看看

楼主:
可以,,下次再有故障,,就联机看看

网友C:
检查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