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看了咸工的关于“变频器无输出故障的“深度解析”的文章,其中有一个图看不到,正好遇到一台丹佛斯变频器无输出,但是检查驱动芯片似乎供电正常。面板按启动后,设备运行,但是就是频率不上去,一直显示0Hz。输出端无电压输出。不知从何入手,希望各位前辈出来指导一下。对了还有就是主板CPU换了一台好的,还是显示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丹佛斯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给定频率设置了吗?操作说明书认真看了吗?这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B:
按使用说明手册,把相应的参数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如果您使用的是(VLT-2800或VLT2900)系列的话,一定要把控制端子排的(12号端子与27号端子)用一颗导线连接起来。楼主,您去试试看吧。

楼主:
谢谢了。我试一下。VLT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丹佛斯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给定频率设置了吗?操作说明书认真看了吗?这是参数设置问题!!!!!

应该不会吧,我说明书也好好看了,没有其他的多余的可以设置的了呀。

网友C(2012-06-25):
丹佛斯变频器的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QQ270754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