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看了咸工的关于“变频器无输出故障的“深度解析”的文章,其中有一个图看不到,正好遇到一台丹佛斯变频器无输出,但是检查驱动芯片似乎供电正常。面板按启动后,设备运行,但是就是频率不上去,一直显示0Hz。输出端无电压输出。不知从何入手,希望各位前辈出来指导一下。对了还有就是主板CPU换了一台好的,还是显示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频率来源设的是什么?

楼主:
面板操作。

楼主:
是通过面板的003号参数给定的50hz,002是本地控制。

网友B:
咸工的文章“变频器无输出故障的深度解析”中无输出是指运行频率正常而UVV无电压输出,你的机

器是运行但无频率指令。

变频器运行指令和频率给定的方式有多种组合,现在你的机器面板能启停,请重点关注说明书中关于

频率给定的参数。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工的文章“变频器无输出故障的深度解析”中无输出是指运行频率正常而UVV无电压输出,你的机

器是运行但无频率指令。

变频器运行指令和频率给定的方式有多种组合,现在你的机器面板能启停,请重点关注说明书中关于

频率给定的参数。

谢谢你了,我设置了,不行。有好几台原来是通过DP通讯来运行的,就这台不运行了,客户拿过来了,一开始也已为CPU主板的问题,就换了,可是还是不行。参数也观察了,没有其他特殊的了。

网友B:
既然你CPU板都换过肯定说明不是硬件的问题了,还是你参数研究不到位

你不是有几台一样的吗?对比下参数啊,如果有那个功夫的话就参数一个一个对啊,我曾经修过一台

机器,在我们这边试机都正常回家就过流,他们那刚好有台一样的,我就一个一个对这调,就这样搞

定。

楼主:
好的,楼上的师傅,我再看看说明书。

网友D:
余工分析的很不错啊,希望楼主能反馈一下最新进展。

网友E:
丹佛士参数很复杂,也难理解的。我这有台丹佛士变频器用了二种菜单,参数都不知道什样才能看到第二种菜单的参数!真晕

网友F:
你先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如果能运行,再根据设备要求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G(2012-06-15):
错了,假如你选的是菜单002选择本地启动,那么207号参数才是手动运行的频率

网友G:
刚才错了不是207是201号参数!刚刚看了下说明书!

网友H(2014-05-18):
你百度搜下咸老师的 变频器无输出故障的“深度解析”书中提到4点,答案就在书中。

网友H:
回复 网友H:
发错地方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E:
丹佛斯参数不是特别难的,解释的很清楚,如果想要看是第几套菜单注意显示屏第二大行最右边有显示1或者2的字样这就代表着当前的菜单。

网友I:
丹佛斯5000系列如果想面板开机,将002改为外部操作,003改需要频率,12和27短接否则是无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