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我公司某设备上本来是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           现在这台电机旁加了台同样的电机,因为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线经过了移动的滑线,不能再增加一根线。           这两台电机是不同时工作的,这台开了另外那台肯定不开了,还有现场没有电源,用接触器切换也不行,所以我想装一把双头刀闸手动切换的,但是电机只有4千瓦,双头刀闸最小的都100A,体积又太大,所以想用万能转换开关切换,        哪位前辈了解,小弟在此肯求转换开关的具体型号。       就是那种  向左旋转45度时有3副触点闭合,指向中间时6副触点都常开,向右旋转45度时另外3副触点闭合。         触点容量 16A或者25A的。

网友A:
通用型转换开关16A、25A、63A三个电流等级,16A的有A型开关(型号:LW39A-16型)和B型开关(型号:LW39B-16型)二种,这二种转换开关的外形尺寸和安装尺寸不同的。25A(型号:LW39-G25型)和63A(LW39-63型)是大电流开关,外形尺寸和安装尺寸相同。
建议用LW39A-16或 LW5-16

网友B:
只要用LW5-16就可以了,最大电流16A。我这儿是用作倒顺开关,型号是LW5-16 5.5N/3。如果你用做切换,拆除一边连接片留一边的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报给采购人员的具体型号是   LW39A-16/3   D0723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