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FX1N 高速计数器可以计数,但为何不能产生置位动作?
A,B两相脉冲分别接入x0,x1,C251K可以正常计数,但不知道为何不能产生置位动作

网友A:
没用过该指令,也想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该指令,也想知道原因……
计数器编程放在前面,也是一样,没有效果
感谢先

网友A:
我刚用台达ES2试,没有A、B相信号,用程序使Y0、Y1的输出返回X0、X1进行模仿,比较输出采用Y10;
当C251的值大于100时,见Y10可接通。

楼主:
我改用FX1S做了测试,程序是没问题的,不过我还没搞清楚这个FX1N出了什么问题,有点怪怪的,郁闷,汗~~~~~~~~
本程序,有几点注意的问题需要和菜菜们啰嗦一下,全当参考:
1.C251的线圈编程是必要的,至于位置在比较置位编程之前或之后,都可以。一些教材在介绍HSCS及HSCR指令时,没有线圈编程,调试时,根本看不到预期效果,因为计数器不能计数,本来高速计数器在PLC学习的过程中就是个难点,所以可能会让菜菜们走一些弯路~~~~
2.C251的线圈编程时,所设置的值,在本例中,0,负值,正值都可以,不影响比较置位,比较复位的判断,也就是说置位或者复位只和比较置位或比较复位中所设置的值有直接关系。
3.可以看到高速计数器在到达设定值以后,仍然可以继续计数,这与我们 经常见到的普通计数器是不大一样的,普通计数器一般在到达设定值后,就会停止计数

网友B(2012-08-17):
这样能输出吗?x13??

网友C:
1S 1N的货来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