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组态王6.53版,历史曲线控件显示值与实际值不符,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2012-07-24):
我是用组态王6.55版做了一个工程, 我使用的是通用历史趋势曲线控件, 结果显示的一条实际是曲线的图形, 结果是直线,   不知道为啥?我现在还懒得调试呢.

网友B(2013-04-30):
请教各位大侠亚控组态王6.52最多支持PLC多少个点。我的三菱FX2NPLC 144个点提示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