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客户要求做一条小生产线!有25个操作工位,每个工位都配一台触摸屏!操作人员可查看一些信息,并能给出相对应的操作(只属于自己工位的操作),因此想做个用一台PLC带25台屏的系统,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们能够给我解答这个疑惑!给个大致的方案与思路!

网友A:
富士的触摸屏,CN1口语你的PLC进行通讯,触摸屏之间使用RS485通讯。

网友B:
这么多台,感觉走总线好

楼主:
触摸屏之间组网,会不会出现其中的一个接点故障时,整个网络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另外这么多台如果同时访问PLC,会不会出现整个系统延迟的现象?
我想过组个以太网!求一个具体的方案!

网友B:
1、如果有个节点有故障,看你的组网方式,星形的应该没事,环形的不行。
2、多台的从观看者的角度我想看不出来延迟。

网友C:
人机之间用以太网主从,人机与PLC之间随便玩。

网友D:
我们做过CCLINK的 有几台触摸屏 不过貌似 反应会延迟

网友E:
新手懂的不多,只知道流水线咋搞,学习来了

楼主:
加个工控机的话又如何呢?
请各位畅所欲言!发表高论!
要求就是每个工位能查看数据,进行相对应地操作,最后统一管理!

网友F:
以太网方便一些~!

网友B:
从你的要求看没必要加工控机

网友G:
你是一个PLC带多块屏,我想应该是将屏组成的一个网络,根据需要再不同的屏上显示可操作的设备和参数吧

网友H:
要组太网好点。。每个工位有没要求只做那几个动作

网友I: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就目前看到这样类似的产线上好像都是用以太网组网,再由PLC统一控制,不过。。有点不了解的是,触摸屏自己组网的话是什么方式、、、跟组到以太网上有啥区别。。。懂的给扫盲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