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一台ATS48C59Q的软启动器带动一台额定电流518A的电机。电机带罗茨风机。大部分时候电机运行正常,电机电流三相平衡,随负载周期性变化,。有时会出现电机电流异常,表现为电机电流随负载周期性变化时,电流小于400A,三相电流正常,电流大于400到额定值,三相电流不平衡,且大小不时变化,电机负载下降,电流回落到400A以下,个相电流恢复正常。随着时间摧移故障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停机一段时间在开机,故障消失
。希望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8号用万用表测量软起主电路进线与出线之间的电压。三相电流正常是电压在0-1V之间,三相不平衡是,电压增大,数字万用表显示值最大达到40V。

网友A:
第一,电机在启动以后运行阶段,软启动不久被脱开了吗,这和软起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软起一直带着,那倒是问题了。

第二,罗茨风机是恒转矩负载特性,负载变化导致波动,因为没有控制(工频运行),这个也很自然呀。如果是加了变频器控制,负载的变化不会导致电机大的电流波动和三相不平衡。

网友B:
看线是不是有虚的,还有就是在热态下甩了电机线测量电阻是否平衡。问题不难找出用心。

网友C:
楼上的两位老师所言极是!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现在情况如下
1,软起没有接旁路接触器,在整个运行过程中是一直带着的。
2,电流出现异常的时候,不能形成平滑的电流曲线。在电流曲线上会出项一个一个的脉冲点。
3,请问下二楼,热态下甩了电机线测量电阻,测量的是什么电阻,是测软起的还是电动机的。怎么测量呢

网友B:
我说的是测量热态电机下的电阻了,看看电机里边是不是有问题。你的软启多大的啊?怎么不用旁路啊,一般轻载的负载才不使用旁路了。有重载的就的加旁路啊。

网友D:
应该有旁路

楼主:
软启动器的额定电流是590A,现在现场设备的运行电流在470A以下。电压在410V

网友E:
应加旁路试试,可能是软启动的问题。

网友F:
Paragraph invincible tired rubbed his forehead, and the last poisoning after his physical strength has been good enough, are easily fatigued. Paragraph invincible force to the Town looked propped himself, Yong Jun Jun tree the Seira canopy, wearing golden armor, cover red brocade shirt Yong Army coach King of Qi Xian and a Tsing Yi scribes sitting in a 监控 is laughing quite well, this scene on the North Han combat is better than the endless siege.

网友G:
电机绕组匝间绝缘不良

网友H:
查一下接头是否氧化松动,电流大就不平衡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I:
估计是线路有问题,请你详细查看下。希望我的建议对你有帮助。
品质铸造品牌,质量营造和谐;关注www.henclaser.com恒川激光公司激光焊接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