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玻璃切割机在运转中切割某一刀(不固定)会突然停止,重置(全轴归原点)按钮灯闪烁,人机未报出任何alarm。
怀疑: 1. 切割过程中某极限sensor瞬间触发后又回复,sensor线路短路
         2. PLC程式出现异常,触发导致需要重置的条件
求大侠指导,谢谢

楼主:
谢谢关注,应该是极限sensor线路偶尔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A:
不用怀疑了,肯定是第一个,这种原点感应器问题偶以前经常碰到(不过不是短路,而是断路)。。。

网友B:
确定是极限位置的感应器有出问题了吗?

楼主(2012-09-20):
问题已经确认是极限sensor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