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西门子MM440变频器再次紧急求助!十分着急!
部分参数如下:
P0700=2,I/O端子控制
P0701=1,接通正转,断开停车
P0704=15,固定频率直接选择
P1000=13,固定频率+MOP设定值
P1004=15,固定频率为15HZ
我是用PLC的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Q0.0接5、Q0.4接8
当Q0.0闭合的时候,变频器是以面板设定的频率运行的,
但是当Q0.0和Q0.4都闭合的时候,变频器还是以面板设定的频率运行,
很奇怪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固定频率15HZ+面板设定值啊!
比如说我面板设定的是20HZ,固定频率是15HZ,
当5、8端子,也就是Q0.0、Q0.4有输出的时候,应该是35HZ运行啊,但是不对,求解!

网友A:
如上图示,红圈部分的链接是否是你要的?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上图示,红圈部分的链接是否是你要的?查一下。
没看懂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哦,这是MM4的给定通道,不论是固定值也好,面板设定也好,端子模拟量给定也好。都要经过这个通道给进控制中去。你激励了固定值设置以后,看看红圈的参数连接的是谁,就知道你所想加的参数是不是真的给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是MM4的给定通道,不论是固定值也好,面板设定也好,端子模拟量给定也好。都要经过这个通道给进控制中去。你激励了固定值设置以后,看看红圈的参数连接的是谁,就知道你所想加的参数是不是真的给进去了?
是不是P1070 P1071 P1075 P1076这几个值?

网友B:
Q0.4确定有输出

网友A:
就是P1070和P1075两个设定点,那两个是规格化的参数。我想你如果两个参数同时作用,必须要用到叠加功能。而不是只靠参数设置P1000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0.4确定有输出
确定有输出的!这个木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1070和P1075两个设定点,那两个是规格化的参数。我想你如果两个参数同时作用,必须要用到叠加功能。而不是只靠参数设置P1000就行的。
这个不是说当P1000设定后,对应的P1070 P1071 P1075 P1076会根据P1000的设定值而更改么?难道还要分别设置?

网友A:
不是设置,是检查设置对不对,给定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设置,是检查设置对不对,给定的数值
无误啊!检查过了!

网友A:
嗯?无误?那看看叠加以后的参数r1078=?对不对?如果不对还是有一个通路没给进去。r1078是总输入,以Hz为单位的。监控值。

网友C:
版主就是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无误?那看看叠加以后的参数r1078=?对不对?如果不对还是有一个通路没给进去。r1078是总输入,以Hz为单位的。监控值。
r1078没错的!但是输出就是不对,

网友A:
ok,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你的系统没有规格化。也就是说给定值与实际值没有对应上。你应该好好看看快速调试的参数,最高转速和P2000是不是对应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你的系统没有规格化。也就是说给定值与实际值没有对应上。你应该好好看看快速调试的参数,最高转速和P2000是不是对应上了?
预给定值没错的!结果今天查线路,8号端子虚接的!接上去后就好了!但是为什么PLC输出给定后,预给定值没错呢!难道虚接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啊!
总之谢谢版主了!这么耐心的帮助我!

网友A:
检查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应该记录每一个检查状态,再去做出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应该记录每一个检查状态,再去做出分析。
心有点着急!呵呵,惭愧啊!还是很感谢版主!
版主威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心有点着急!呵呵,惭愧啊!还是很感谢版主!
版主威武!
太客气了。互相交流嘛。当你“久经沙场”后,就会很镇静自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心有点着急!呵呵,惭愧啊!还是很感谢版主!
版主威武!
太客气了。互相交流嘛。当你“久经沙场”后,就会很镇静自若了。
西门子MM440变频器用的比较少,以前一直用ABB和三菱的!
再次感谢,版主威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MM440变频器用的比较少,以前一直用ABB和三菱的!
再次感谢,版主威武!
西门子的传动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把内部的控制结构,做成了一个开放的平台。如果你是一个传动控制专业的工程师,那就可以根据你面对的需求,自己编程制作控制工艺,就像ABB装置的“宏”,是自己做的,非常的个性化。这也正是许多玩传动的专业人被吸引用他的产品原因之一。

就像玩摄影,西门子的传动产品是“佳能单反”,他不仅要有一定的摄影技术做基础,还要有一定的后期数码暗房技术作支持。才能把自己的图片反映得淋漓尽致。而其他的品牌摄影,都是机器自己处理的,无需人为干预。这也正是佳能拥有众多粉丝的原因。用他的设备,更能体现自我的能力和水平,更具专业喜好的吸引力。

用一些西门子的传动产品,可以帮助你体会传动控制基本原理、工艺控制乐趣。用ABB的产品,基本就是接线、简单的参数化设置、运行。感觉没什么意思。自己做的事情没什么技术含量,非常的平淡。嘻嘻

网友D:
形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形容的好
你评价的好!

楼主(2012-07-04):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的产品:有可能的话,我不会选用一件有西门子LOGO的东西,

楼主(2018-05-31):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MM440变频器用的比较少,以前一直用ABB和三菱的!
再次感谢,版主威武!
西门子的传动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把内部的控制结构,做成了一个开放的平台。如果你是一个传动控制专业的工程师,那就可以根据你面对的需求,自己编程制作控制工艺,就像ABB装置的“宏”,是自己做的,非常的个性化。这也正是许多玩传动的专业人被吸引用他的产品原因之一。

就像玩摄影,西门子的传动产品是“佳能单反”,他不仅要有一定的摄影技术做基础,还要有一定的后期数码暗房技术作支持。才能把自己的图片反映得淋漓尽致。而其他的品牌摄影,都是机器自己处理的,无需人为干预。这也正是佳能拥有众多粉丝的原因。用他的设备,更能体现自我的能力和水平,更具专业喜好的吸引力。

用一些西门子的传动产品,可以帮助你体会传动控制基本原理、工艺控制乐趣。用ABB的产品,基本就是接线、简单的参数化设置、运行。感觉没什么意思。自己做的事情没什么技术含量,非常的平淡。嘻嘻
六年前的帖子,突然翻出来了!当时多亏你的耐心解答!在这里还想说声谢谢你!

网友A:
太客气了。大家互相交流。我发现,您的西门子自动化产品用的相当的熟。我总是羡慕呢。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客气了。大家互相交流。我发现,您的西门子自动化产品用的相当的熟。我总是羡慕呢。嘻嘻
只是对小型系统懂一些!谈不上相当的熟!冷不丁翻到这个帖子,想起了当时调试的点点滴滴!还是要感谢您!最终在你的帮助下解决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们大家处的行业不同,所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可以很多。互相帮助,乐趣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