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变频器接线端子里的继电器端子ta,tab,tc怎么用?是变频器有故障然后ta和tc闭合有一个电压吗,还是我需要找个电源接ta上,然后闭合的时候导入到外部的交流接触器什么的?一句话变频器继电器端子怎么接

网友A:
继电器端子也就提供常开,常闭的点而已。标明了AC,DC使用电压等级和触点容量。你使用变频器本身电源,外接电源都行,只要在范围内。

楼主:
怎么让继电器座动作啊,变频器设置的是故障情况下做动作,那怎么测试继电器输出啊,让变频器故障一下吗!

网友B:
这只是一个触点信号;

网友C:
可以加一个电源.

网友B:
就像你家的电灯开关一样,你不接上电控制什么;

网友D:
比如现在变频器故障,就会控制常开触点闭合,你要接一个报警器在触点回路,而回路里必须有供报警器动作的电源啊!

网友E:
对于触点形式的开关量输出,需要有一个高电位,就得接电源,另一端作为电平信号激励或监控。

网友F:
2楼正解,就是一个小型继电器输出的触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