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P11变频器

楼主(2012-05-12):
富士5000P11变频器,一开始报OC2故障,换了一个7840后好了,现在的问题是试机频率开最高电压输出只有200V,把参数恢复出厂值试机还是一样输出只有200V。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富士5000P11变频器,一开始报OC2故障,换了一个7840后好了,现在的问题是试机频率开最高电压输出只有200V,把参数恢复出厂值试机还是一样输出只有200V。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没事????

50Hz只有200V?三相平衡吗?我记得UVW对N量直流200v还差不多吧。

楼主:
看面板监控频率输出60hz电压输出146v,用万用表量200v三相平衡,参数都是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看有没有载波频率调整参数,此参数会影响输出电压。
查驱动电压是否过低?驱动光耦正负供电是否正常?光耦初级供电5V是否正常?

网友B:
V/F参数设置是否和适。

楼主:
换了一个主板好了。谁能帮我看主板上什原因。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D:
你把节能模式打开了吧,如果平衡直接带负载试试。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