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尺寸

楼主(2012-05-12):
各位工们,请教一个故障,最近调试机床,发现机床Y轴有累计的尺寸误差,Y轴丝杠为8CM的,配安川电机驱动Pn202:2408
Pn203:125。空载机床重复定位1丝的误差内,但是一加工就Y向就有累计的加工误差可达8CM之多。机械方面有调整个,观查系统发出的脉冲数与驱动反馈的脉冲数一置。请问还什么可以调整的吗?

网友A:
主要的是机械方面的调整!

网友B:
是一次性造成Y轴偏8CM,还是一点点的偏,先看一下行程开关是否进水了,或是先接触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