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泵电机

楼主(2012-05-12):
单位使用约十几台深井泵  功率30---55KW不等  起动方式为正泰成品电柜  自藕减压  另有2台使用丹佛斯FC301变频器  现在的问题是  变频器运行中报警接地时  怀疑该台电机接地  但将该台电机应用于自藕减压方式时  却又正常  用500V摇表检测  电机绕组对地为0.1—0.5M不等  但均可正常使用在自藕减压方式中  却不能应用于变频器  郁闷  深井泵电机盖如何检测?

网友A:
我劝你就不要使用变频器了不能用,深井泵的绝缘本来就上不去,使用变频器肯定报警啊。用自藕就可以的,不行用软启。绝缘有0.5就不错了。就可以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劝你就不要使用变频器了不能用,深井泵的绝缘本来就上不去,使用变频器肯定报警啊。用自藕就可以的,不行用软启。绝缘有0.5就不错了。就可以使用的。
讲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