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断程序不会编写求指导

楼主(2012-05-12):
这是我的中断程序 为什么不能运行 求详细指导 最好能+我Q634216511教 我 谢谢啦!

网友A(2012-09-01):
中断程序只在中断条件到时执行一次及返回,等待下次中断。你在中断程序中用的计时器将不能正常工作,计时器不要写在中断程序中,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B:
中断要用EI允许中断指令和中断返回IRET,还要在主程序之后。新扣群招人245043808

网友C:
中断要用EI允许中断指令和中断返回IRET,中断中需要使用计时器的话,请使用T192-T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