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3):
   这是RS5000组态模块后的标签 请问其中的1:C    1:I     3:O  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C 组态数据
I 输入数据
O 输出数据

楼主:
首先很感谢你的回答 我想问一下 这里的组态数据是不是没有实际的作用 而在rs500中就没有这种形式 只有输入 输出

网友B:
有实际作用
可以查看模块的一些状态

楼主:
在编程中应该不会用到吧

网友C(2014-12-02):
I/O点的命名也是在这里吗